#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安装

楼主(2016-11-18):
 1 漏电保护装置安装原则

  有金属外壳的I类移动式电气设备和手持电动工具、安装在潮湿或强腐蚀等恶劣场所的电气设备、建筑施工工地的电气施工机械设备、临时性电气设备、宾馆等客房内的插座、触电危险性较大的民用建筑物内的插座、游泳池或浴池类场所的水中照明设备、安装在水中的供电线路和电气设备,以及医院直接接触人体的电气医用设备(胸腔手术室的除外)等均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漏电保护装置的防护类型和安装方式要与电气设备的环境条件和使用条件相适应。

  对于公共场所的通道照明电源和应急照明电源、消防用电梯及确保公共场所安全的电气设备、用于消防设备的电源(如火灾报警装置、消防水泵、消防通道照明等)、用于防盗报警的电源,以及其他不允许突然停电的场所或电气装置的电源,漏电时立即切断电源将会造成事故或重大经济损失。在以上这些情况下,应装设不切断电源的漏电报警装置。

  从防止电击的角度考虑,使用安全电压供电的电气设备、一般环境条件下使用的具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结构的电气设备、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电气设备、在采用不接地的局部等电位联结措施的场所中使用的电气设备以及其他没有漏电危险和电击危险的电气设备可以不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装有漏电保护装置的电气线路和设备的泄漏电流必须控制在允许范围内,所选用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不动作电流应不小于电气线路和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的最大值的2倍。当电气线路或设备的泄漏电流大于允许值时,必须更换绝缘良好的电气线路或设备,当电气设备装有高灵敏度的漏电保护装置时,电气设备单独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可适当放宽,但应将预期的接触电压限制在允许范围内。安装漏电保护装置的电动机及其他电气设备在正常运行时的绝缘电阻值不应低于0.5MΩ。

  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前,应仔细检查其外壳、铭牌、接线端子、试验按钮、合格证等是否完好。装设在进户线上的带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的断路器,其室内外配线的绝缘电阻,晴天不应小于0.5MΩ,雨天不应小于0.08MΩ。配电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的工作接地电阻,一般不应大于4Ω,但当配电变压器容量不大于100kVA时,接地电阻可不大于10Ω。绝缘电阻以及接地电阻这两项规定是保证配电系统安全运行及保护器能否正确动作所不可忽视的问题。

  用于防止触电事故的漏电保护装置只能作为附加保护。加装漏电保护装置的同时不得取消或放弃原有的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带有短路保护的漏电开关,必须保证在电弧喷出方向留有足够的飞弧距离,漏电保护装置不宜装在机械振动大或交变磁场强的位置。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应考虑到水、尘等因素的危害,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2 漏电保护装置的接线

  漏电保护装置的接线必须正确。接线错误可能导致漏电保护装置误动作,也可能导致漏电保护装置拒动作。接线前应分清漏电保护装置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相线和零线,不得反接或错接。输入端与输出端接错时,电子式漏电保护装置的电子线路可能由于没有电源而不能正常工作。

  组合式漏电保护装置控制回路的外部连接应使用铜导线,其截面积不应小于1.5mm2,连接线不宜过长。

  漏电保护装置负载侧的线路必须保持独立,即负载侧的线路(包括相线和工作零线)不得与接地装置连接,不得与保护零线连接,也不得与其他电气回路连接。在保护接零线路中,应将工作零线分开,工作零线必须经过保护器,保护零线不得经过保护器,或者说保护装置负载侧的零线只能是工作零线,而不能是保护零线。

  应当指出,漏电保护器后方设备的保护线不得接在保护器后方的零线上,否则,设备漏电时的漏电流经保护器返回,保护器将拒动作。

  保护器与刀闸一起安装,按电源进线是先人保护器还是先入刀闸来分,一般是两种连接方式。当采取进线先入刀闸方式时,经过刀闸中的相线和中性线两个保险熔丝,再接人保护器这种方式,就忽视了保护器前面刀闸中中性线熔丝熔断后,使保护器“自身电路”失去工作电源而不能动作的情况。此时如果相线熔丝并没有被熔断,各种电器虽然都停止工作,但刀闸以下线路仍然带电,形成“假象”停电。当用户动用电器或检查 “假象”停电时,保护器因失电拒动极易发生触电。

  在部分地区广泛使用熔丝做短路保护,经常发生只有中性线熔丝熔断的现象。家用保护器作为末端保护,因此失效不动作,不但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还会使总保护器或中间级保护器越级动作,引发大面积停电,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为使保护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做如下建议:

  (1)如果受安装场所、环境等条件的限制,或多户共用一个刀闸,户保护器的人线端只能取自刀闸的出线端时,必须将刀闸中的中性线熔丝拆除,用相同规格的导线替换中性线熔丝;

  (2)应采取进线先人保护器后人刀闸的安装方式。此法能够防止因中性线熔丝熔断后,保护器失电的拒动问题,如经常发生停电“假象”,应按照中性线不准安装熔断器的技术要求,将中性线熔丝改用导线连接;

  (3)有条件的用户不必使用刀闸,应选用具有漏电保护、过电流(短路)保护、过电压保护功能的“三合一”断路器。

3 保护器动作值的确定

  首先,测量低压网络中的泄漏电流,测试步骤为:先将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线断开,在N线与PE线之间串人一个内阻较小的mA表,先送出一分路,其它分路停用,所测的不平衡泄漏电流为这一分路的泄漏电流,用这种方法测出其它分路泄漏电流以及低压网络总泄漏电流。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低压网络绝缘电阻值受气候影响变化幅度较大(指一年内的变化),现场实测值应给予修正后,才能作为动作电流值,即:

  I△n=K×I0

  式中

  I△n——剩余电流动作总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mA;

  I0——现场实测的不平衡泄漏电流,mA;

  K——季节修正系数,非阴雨季节测量,K取3.0,阴雨季节测量,K取1.5;

  这样确定的动作电流值,虽然能避免保护器的误动作,但也降低了保护功效,最好的办法是选用可调动作电流值的保护器,即在非阴雨季节时,将动作电流值调低;到了阴雨季节时,将动作电流值调高。这样,动作电流值的确定方法应为:非阴雨季节和阴雨季节实测的不平衡泄漏电流分别乘以系数1.5,即为非阴雨季节和阴雨季节保护器的实际动作值,这样整定的数值,触电危害后果会轻一些。

  为了避免总保护器发生频繁的误动作以及对网络上的直接接触电击有较大的保护功能,其动作电流在躲开正常泄漏电流的情况下,应尽量选小。低压电力网络的允许最大泄漏电流应从我国低压网络的实情考虑,又要兼顾人身和设备安全。在有关规程中明确规定:凡安装剩余电流动作总保护的低压电力网,其泄漏电流不应大于保护器的额定剩余电流动作电流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