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支不支持win10呢

楼主(2016-11-18):
松下PLC支不支持win10呢?各位有没有用过

网友A:
支持,FPWIN PRO V7.141已经支持Win10了 。

网友B:
GR初始版,也就是2.94版在win10里正常使用

网友C:
路过学习的,请各路大师指点

网友D:
完全支持的 我在用

网友E(2017-01-06):
引用 网友A:
支持,FPWIN PRO V7.141已经支持Win1...

 请问原来是用XP操作系统编写的程序,现在用WIN10系统了,原来的程序还可以继续用吗?

网友F(2017-07-07):
都是大神我也想学习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G(2017-09-18):
支持的,百分之百没问题,软件都测试过了

网友H:
学习下,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I:
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J(2017-11-24):
为啥不支持WIN10呢,Pro和GR都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