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计图纸用什么软件好(急)

楼主(2016-11-18):
大家好!!电气设计图纸用什么软件好(急)!!!!!!!!!!!

网友A:
CAD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 还是可以的,

我看网上好像说有电气版cad

网友B:
当然是CAD,比较来说,容易一点。

网友C:
EPLAN还是不错的   可以试试

网友D:
CAD 或者PROT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 还是可以的,

我下载了个浩辰cad 2016电气版,看了下也要收费的

网友E:
ACE 电气版cad

网友F:
有没有用Soild works 电气版的呢

网友G:
cad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用Soild works 电气版的呢

没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d比较多。。。。。。

是电气版?????还是普通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CAD,比较来说,容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CAD,比较来说,容易一点。

哦…那还得一条一条的按比例画主回路,控制回路了啊

网友I:
CAD上手快,,简单便捷

网友J:
EPLAN简单些,CAD也可以!

网友K:
选择protel软件不错,电气图纸程序都可以

网友L:
cad就可,一笔一笔慢慢画吧

网友M:
EPLAN吧,用的很方便。

网友N:
EPLAN简单些,CAD也可以

网友O:
微软office的(visio)不用一笔一笔画了,直接插入图符。

网友P:
EPLAN简单些,CAD也可以,实际那个用熟了都好用。

网友Q:
EPLAN简单些,CAD也可以。。。。。。。。。。

网友R:
EPAN,CAD都比较常用

网友S:
一般都是CAD!!!!!!!!!!

网友T:
CAD………....就可以

网友U:
单纯普通版autocad画简单图可以,复杂一点就难了,就标线号就难以保证不出错,后续的修改还会容易搞得很乱。用EPLAN,ACE可以解决。

如果公司有图纸管理系统之类,autocad电气版 ACE会方便些,有常用的电气功能和元件库,也可以自己创建元件。

网友N:
单纯普通版autocad画简单图可以,复杂一点就难了,就标线号就难以保证不出错,后续的修改还会容易搞得很乱

网友V:
我觉得EPLAN会比较好用些!

网友W:
visio画流程图确实很方便。

网友X:
elecworks    eplan   这两个以后将会是绝对主流。用了都说好。

网友Y:
我用的pcschematic,很好用

网友Z(2017-01-15):
一直用的cad 但是感觉eplan是不是简单点啊

网友AA:
用CAD比较多 eplan标准些 读图也简单

网友AB(2017-05-14):
2007、2008、2014、2017版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