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置求助

楼主(2016-11-18):
各位好:
我是新近工控小白,对于变频器不是特别了解。现在有需要用到变频器。再看说明书的时候发现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各位能施以援手。
1、变频器在设置时并没有要求对电机的极对数进行设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按道理电机的转速应该和变频器的极对数是有关系的吧。
2、还有就是只要求对电机的额定电流进行设置,并没有对电机的额定电压做要求,只是说和输入电压匹配即可。但是如果现场条件有限制,输入电压低于电机额定电压是否可用呢?
3、是否有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之分呢?如果有,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我看的是安川J1000系列的变频器手册
暂时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些,希望各位前辈能给予帮助。如果有相应的图书推荐也可以

网友A:
  1. 电机的转速与极数是有对应关系的n=60fp/(1-s)

  2. 关于电压问题,选定变频器就已经选择了输入电压,输入电压过低变频器会报欠压故障。

  3.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1606/674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