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GOT能下载不能上传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19):
F940GOT-SWD-C型号的触摸屏能下载画面,但是上传画面的时候报通讯超时,报警代码为0259,是电脑系统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下载时设置里设置了不允许上传,进下载页面的设置看一下

网友B:
需要长按GOT左上和右上两角,进入触摸屏设置界面,然后找到数据传输选择里面的和PC通信,这样就可以使触摸屏和电脑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