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系列中的五大分类

楼主(2016-11-19):
一般意义上的压力变送器主要就是由测压元件传感器(也被称作压力传感器)、测量电路与过程连接件三部分组成。它能够将测压元件传感器感受到的气体、液体等物理压力的参数转变成标准的电信号(如4-20mADC等), 以供给给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来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压力变送器就是一种接受压力变量,经传感转换后,将压力变化量按一定比例转换为标准输出信号的仪表。变送器的输出信号传输到中控室进行压力指示、记录或控制。

压力变送器的分类:

1.表压型压力变送器:表压型压力变送器是以当地大气压作为参考零点的压力变送器。

2.绝对压力变送器:绝对压力变送器是以真空度为参考零点的一款压力变送器。在使用过程中,传感器的参考零点可以随地点地域的变换而自动调整无需校正。外形与表压型压力变送器无二致。

3.差压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是测量两压腔之间所受压力差值的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分别有“+”和“-”两个压腔。分别承接两作为比较值的压力,通常把压力较大的一端作为“+”压腔。提请注意:在订购差压传感器时,请注意差压变送器特有的一项参数----耐受静压。比如说,我们应用的差压变送器在使用时“+”压端所受压力为10MPa,“-”压端所受压力为10.5MPa,那么该变送器所测量的差压为:10.5-10=0.5MPa,该变送器所受静压为10MPa。在应用过程中,高静压低差压的使用现场屡见不鲜。订购的差压变送器所受静压不宜超出该差压变送器的耐受静压值,否则,很容易损坏。

4.投入/插入式液位变送器:液位变送器分为投入式和插入式两种,两种形式无二致,都是把所受压力转换为液深。当水深为1m时,变送器所受压力为10KPa

订购此类传感器时就注意:

1.所测量液体密度应告知生产单位。

2.当测量介质具有腐蚀性时应告知生产单位。

3.当测量介质温度超出过低或过高时就告知生产单位。

5.中高温压力变送器:针对测量现场环境温度过高或者测量介质温度过高,必须使用中高温压力变送器,该变送器具有较好的零点温度系数和灵敏度温度系数,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下能够保证测量精度。在订购该类型变送器时须告知测量介质温度和环境温度,以为方便制作方合理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