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风机可以在国外60hz电网运行吗?

楼主(2016-11-19):
大家好,小弟有个问题比较困惑,还想得到大家的看法。

公司有一台小风机,风机上的电机功率0.55KW,国内的工频是50Hz,现在需要出口到国外,可以在国外60HZ的电网运行吗?

我在公司做了相关测试,用变频器控制,先以50HZ运行,再调到60hz运行,可以确定的是风机上的电机是在50HZ运行的时候是轻载,测了一下电流才0.3A,没有达到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电压才330左右;再用变频器把频率调到60HZ,电机电流才0.4A,变频器输出电压达到390左右(变频器里的参数,最大频率设的60Hz,最大电压频率也设的60Hz)

用变频器调出的60Hz电压频率跟国外电网电压的60Hz有没有什么不同,会不会在国内变频器二次端可以运行,到国外直接接到电网就不行了呢?还请各位详细赐教。。高分悬赏

网友A:
风扇上用的是普通的异步电机吗?电压频率影响电机的转速,从50HZ变到60HZ转速提高 一点,从理论上一样没有多大问题,电压V国内国外一样吗?如果V超额定值有被烧坏的风险,V不够可能转不起来。没有实际经验,给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B:
如果负荷不大的话,可以正常运行。额定电压,60Hz时电流减小,功率下降。

网友C:
只要电压一致,应该可以

网友D:
这个铁定不行!

因为频率增加转速增加,而风机负载是其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风机运行在60Hz其轴功率为50Hz的1.2*1.2*1.2=1.728倍!

此时电机烧毁是必然

网友E:
负荷轻了还马马虎虎,重一点就烧电机,用变频器转一下就好了。

网友F:
以前搞船运集装箱上的冷冻机组,15KW左右的压缩机马达,国内接电网380V50Hz,船上或者国外接440V60Hz,从来没有这个问题坏过电机,仅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铁定不行!因为频率增加转速增加,而风机负载是其轴功...

我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是,哈哈!这只是一个0.55KW的电机,非我们所说意义的风机,我是这么认为的,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H:
我不知道,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I:
50HZ升到60HZ后,转速加快。如果电压不变,理论上还是可以短时间运行,不过不推荐,还是带个变频器吧,安全!!!

网友J:
感觉还是加变频好  主要是赚下积分 ,没积分寸步难行呀

网友:
这个影响风机的性能和使用寿命,情况严重,可能烧坏电机。

网友K:
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啊,求指导

网友L:
需要注意许多60Hz地区的三相电压并不是380V,那时需要考虑是否偏离380V/50Hz的压频比曲线太多

网友M:
估计这个是不行的,必须要加变频器哟。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这个铁定不行!因为频率增加转速增加,而风机负载是其轴功...

”1.2×1.2×1.2=1.728“

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出来 ???

└(^o^)┘

网友O(2016-12-28):
对于变频器说明书上和实际都是可以用的!

对于电机,一般电机但都可以50/60H运行!

这两个串联,可以间接保护电机,

不让它处于“高功率”转速运行,用是可以肯定的。

穿上、码头上的电压都是400V/60Hz,我们都用的通用设备。

没有特意定60Hz的设备。

其实我们常用的380经常在后夜或假期是工作在400V的,只是你没注意。

网友P:
直接用于60hz电源还要看电源电压。电机的选择需要考虑供电和负荷要求。否则不能用。

网友Q:
应该是没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R(2017-02-09):
直接用肯定不行,必须加变频器 。

网友S:
可以正常运行,只是启动转矩会变小,速度会变快!

网友T:
我最近也在寻求50Hz电机工作在60Hz电源的方案,因为我用的是50Hz的水泵,网友给出的办法大概有:电机为变频电机、切割叶轮、改用功率更大的电机、加装变频器。但是变频器好贵呀!!我们的设备已经在国外客户那了,换不了水泵电机了。。。看来只能加变频器了

网友U(2017-08-15):
都好像很大神的样子  ,学习学习

网友V:
个人认为没有问题,只不过转速高了轴承的损耗加大,使用寿命就没有原来那么长了,还有说到的电压误差在+-5%左右都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