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6-11-19):
单位检测设备,使用松下伺服驱动器驱动主轴电机,一给主轴转动信号驱动器就出现ERR160报警,主轴电机出现类似点动的震动。将该台设备驱动器换到另一台设备上,可以正常驱动主轴。

对调电机、对调编码器线,仍有ERR160报警。求问懂得朋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已解决,问题可以关闭咯

网友A:
什么问题说出来可以大家学习嘛。。。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问题可以关闭咯

网友B:
估计不是伺服控制器问题,报警是过载的意思。是不是主轴被卡住了。我就碰到过丝杆边有螺丝卡住,复位时过载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说出来可以大家学习嘛。。。回复内容:对: ia...

更换驱动器时相序被电工接乱了,驱动器输出相序必须和电机严格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伺服控制器问题,报警是过载的意思。是不是主轴被...

驱动器输出相序被人弄乱了,UVW必须和电机相序对应

网友C:
这种情况要么就是撞机,要么就是制动线  线路出问题。

网友D:
松下伺服驱器动err160报警是编码器没连接好或故障。

楼主(2016-12-30):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要么就是撞机,要么就是制动线  线路出问题。

get,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伺服驱器动err160报警是编码器没连接好或故障。

get,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