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IO接口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11-19):
库卡机器人控制柜里有ethercat模块,想知道这个模块的IO接口电压是多少?如果想用IO信号对继电器进行控制,继电器的额定电压要和IO输出电压相同吗?急,先谢过各位!

网友A:
24V 每个口在0.8A左右

网友B(2018-02-23):
实际测量有27V的

网友C(2018-05-26):
库卡的话有27V的。

网友D:
看了得顶一下下

网友E(2018-07-01):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一般都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