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控制伺服电机程序,程序代表什么意思啊,对大神赐教

楼主(2016-11-19):
欧姆龙控制伺服电机程序,程序代表什么意思啊,对大神赐教

网友A:
不是有注释嘛,再对应下手册就ok了

网友B:
欧姆龙控制伺服,你需要对相应控制字进行赋值:速度值、脉冲数、加减速时间

网友C:
2L说的很对。多看看手册。

网友D(2017-11-24):
伺服的控制方式,伺服的启动标志位,完成位,伺服的定位标志位,完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