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程序,aa

楼主(2016-11-19):
请问数据传送接收完毕之后的几条命令是什么意思?求解释(台达PLC)

网友A(2016-12-28):
估计是把数据放到D1的意思,估计跟传过来的数据存放方式有关系吧

台达485读过来都要写类似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把数据放到D1的意思,估计跟传过来的数据存放方式...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