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好长时间打不开,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6-11-20):
电脑好长时间打不开,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键盘和有问题,十个字十个字

网友B:
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C:
F1   F1  F1   F1

沉稳、冷静、虚心

网友:
貌似电脑很好了吧?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键盘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E:
金手指用橡皮擦一下,或者再换个槽

网友F:
键盘和有问题,按下 F1 再启动吧

网友G:
你这个是在等待你按F1继续或者按DEL进入SETUP界面。你不操作,他不知道该干嘛。

网友H:
我不知道,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I:
键盘的问题 重新插插

网友J:
当前主机未连接或检测不到键盘

网友K:
键盘有问题,按F1继续就可以了

网友K:
不知道积分够没够下载,有10字了吧

网友L:
键盘有问题。重装系统吧。

网友M:
应该是键盘有问题吧!@@!!

网友N:
BIOS设置不正常;键盘不正常

网友O:
我看不懂,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P:
cmos电池没电了,需要按f1启动

网友Q:
按F1进入就好啦!!!

网友R:
引用 网友I:
键盘的问题 重新插插

楼主:
引用 网友P:
cmos电池没电了,需要按f1启动

谢谢了!

网友S:
系统问题,估计是某个系统文件被你删了,看看安全模式下能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