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5.2.4需要升级吗?

楼主(2016-11-20):
我们是石油单位,现有MACS5.2.4,请问需要升级软件吗?

macs5和6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有没有必要升级呢?

升级怎么做,自己能做还是需要请外协??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考虑是否需要升级。

如果稳定 就不需要升级了。

如果真需要升级最好是找有经验的,自己做升级 可能留下后遗症什么的。

楼主:
好吧,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搞好,还是看看再说吧!

网友B:
同意上面说的,如果稳定就不要升级了!

顺便说下,M5升级到M6,工作量还是相当大的,除去系统固件升级外,软件还要全部重做,外加简单的测试一遍,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4年做一个电厂的全部四炉三机外加辅助设备升级,M5到M6,前后花了几个月时间,协调各台设备轮流检修。

网友C(2017-03-08):
M5.2.4能正常、稳定地运行,能满足生产需要,就不需要升级。

M5和M6是两个完全不兼容的软件,如果需要升级,最起码要更换主控、更换软件、增加软件授权、重新组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