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和电子变压器区别

楼主(2016-11-20):
伺服电子变压器给多个伺服驱动器供电时安不安全?可不可靠?和干式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伺服电子变压器就是坑爹的货!

上次电子变压器出问题一下子烧了7套伺服驱动器,发誓再也不用那种坑爹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子变压器就是坑爹的货!上次电子变压器出问题一下子烧了7套伺服驱动器,发誓再也不用那种坑爹玩意

是伺服变压器后面直接接的七个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B:
干变是工频变压器,电子变是先将工频50Hz整流滤波为直流再经电子开关及高频变压器逆变为高频交流电。

网友C:
请教问一下,这两者负载一致时,变压器的容量一致么?

引用 网友B:
干变是工频变压器,电子变是先将工频50Hz整流滤波为直...

网友D(2018-04-12):
产品介绍 本产品是针对伺服电机系统而设计的专用电子变压器。传统干式变压器存在着成本高,体积大,能耗高的缺点。本产品小型化,低功耗,可靠,耐用。本产品具有完备的保护功能,可有效防止输入端接错线导致伺服驱动器损坏。可对输入电压过高实行防护。适用于:工作电压在交流三相200V±15%的伺服系统。 使用环境温度+60°C~-40°C,海拔高度<4500米 2.主要功能 1)采用模拟和数字混合电路设计,将AC3Φ380V转换AC3Φ200V电压。2)智能保护。实时监控输入端电压,运行电压超过安全范围会立即切断能量输出。可有效防护因输入端接线错误 导致的高电压窜入伺服驱动器造成损坏。3)体积小,重量轻,比传统变压器的小几十倍。且不存在电磁场干扰。4)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短路保护。半导体元件因受到过压等不可预见状况会引起损坏短路,此时高电压会窜入伺服 驱动器,本产品的保护功能可在故障发生时立即切断能量输出,保护伺服驱动器不受损坏。5)通过电位器可调节输入端保护电压值(出厂设置为415V±5V,即输入电压在415V时本产品自动保护,没有输出)。 顺时针旋转电位器降低保护电压值,逆时针旋转电位器升高保护电压值,6)本产品没有滤波,降压功能,输入端如果电压不稳,有冲击等状况,建议客户采取外接滤波器,稳压器等方式 从而保护负载避免损坏。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乖乖小笨熊伺服电子变压器就是坑爹的货!上次电子变压器出问题一下子...内容的回复! 那是因为您没有找对产品,用我公司生产的电子变压器,保证不烧你伺服,接错线都没关系。

网友E(2018-11-07):
引用 网友D:
产品介绍 本产品是针对伺服电机系统而设计的专用电子变压...

一个7.5KVA     带2KW+3KW 的伺服   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网友A伺服电子变压器就是坑爹的货!...

你产品是什么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