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接口调试modscan详细教程

楼主(2016-11-20):
Modscan基本上是第三方通讯必备的调试软件,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1.首先要保证外部连接线正确连接好,确认数据的连接正常,搞定了硬件,下面进入到软件界面操作.

第一步: 单击菜单栏的Connenction ---à”connect”出现

第二步: 单击Rotocol Selection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通讯参数设定:进行下面的设置操作.单击后出现的界面填写如下图所示的数据

2.Modbus的类型选择:

在Modbus Point Type就是要读取的寄存器区:

“01 : COIL STATUS ” 指1号命令DO寄存器

“02 : INPUT STATUS ” 指2号命令DI寄存器

“03 : HOLDING REGUSTER ” 指3号命令保存寄存器

“04 : INPUT REGISTER ” 指4号命令输入寄存器

按照硬件产品说明书指导选择哪一种类型。

3.所有参数设置完成后单击OK,如果对应串口有数据输入,就能获取数据。

备注:

采用Modbus/485信号接入要求如下:

1. Server通讯的参数为9600,8,1,无效验(可调整,但是目前企业通讯模式参数一致)

2. Server 的485地址是1

3. 采集点对应Modbus RTU 地址为4001开始,数据类型为RINT。

4. 提供的MOdbus RTU Server必须是国际标准版协议,使用Modscan调试软件能够测试通过。

网友A(2016-12-25):
太详细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写得很详细,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