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几种测速方法

楼主(2016-11-20):
1、有刷直流测速方法:
  永磁直流测速发电机有其灵敏度高、线性误差小、受温度变化的影响较小、结构简单、耐振动冲击、极性可逆等优点,但由于电刷和换向器的存在带来一些弊病:如可靠性差,使用环境受到限制,电刷与换向器的摩擦,增加了被测电机的粘滞转矩;电刷的接触压降造成了输出低速时的不灵敏区。
  2、无刷直流测速方法:
  刷直流测速发电机从根本上取消了电刷与换向器这种接触装置,改善了测速发电机的性能,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是直流测速机的一个发展方向。产品的无刷化已成为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其测速电路的集成化程度有了迅速提高,赋予新型机电一体化方波无刷直流测速发电机更强的生命力。无刷直流测速发电机还有诸如霍尔无刷直流测速发电机、环形转子无刷直流测速发电机及二极管整流型无刷直流测速发电机等。主要有霍尔无刷直流测速发电机和新型机电一体化方波无刷直流测速发电机两种类。
  3、MT法测速
  该方法属于数字式测速,通常由光电脉冲编码器、直线光栅尺、感应同步器、旋转变压器、直线磁栅尺等传感器来完成。该类转子位置传感器发出的脉冲信号,可在可编程计数器8253的配合下,基于微机系统采用M󰃗T法对电机转速实现高精度的数字测量,这类传感器一般都输出两组相位相差90°的脉冲序列A、B,根据A、B的相位关系可以鉴别电机转向,同时还可以进行四倍频处理,以减少通过M󰃗T法获取速度反馈信号的纹波。其基本原理是:电机每转一圈,传感器输出的脉冲数一定,随着电动机转速和输出脉冲频率的不同,频率与转速成正比,能测量其频率,通过软件计算就能得到速度,鉴相电路还能同时反映实际转速的方向。
  4、F󰃗V测速
  F󰃗V法测速原理是:电机每转输出的脉冲信号频率与电机转速成正比,然后通过频压变换将脉冲信号转换成反映转速高低的模拟电压。为了反映转速的方向,要有旋转方向自动切换功能。测速精度与编码器每转脉冲数以及f󰃗v变换电路时间常数的选择有关,每转脉冲数越多,测速越精确,这在低速段尤为重要。为保证f󰃗v线性变换,f必须变成宽度一定的脉冲,事先由单稳电路定宽,然后经由运放组成的低通滤波器把频率变换为直流电压。

网友A(2016-12-29):
楼主给出的测试方法还真多,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出的测试方法还真多,谢谢分享!!

   太强大了 ! 一般交流电机的测速方法有呀?

网友C:
有什么方法能够通过三相异步电机的输入电压,电流信号估计电机的转速?菜鸟求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方法能够通过三相异步电机的输入电压,电流信号估计...

用变频器开环的电机转速只能是一个大约估值。需要精确闭环控制。这些数据都能从变频器的显示数字屏上读出。但是电压数据就是要你自己测量了,但不知道需要电压数据干嘛?因为一定的电压、频率下,开环控制电机的输出功率、扭矩、转速是变化的。因为负载不同的瞬时变化,输入电压不变,变化的是电流。电机的名称决定了电机的功能,你的要求是做不到。

网友A:
发电机的话前两种比较常用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