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功能输入定义

楼主(2016-11-20):
多功能数字量输入端子的信号定义包括多段速选择、多种加减速时间选择、频率给定方式切换、运转命令方式切换、复位和计数输入等。综合各类变频器的输入定义,具体有以下主要参数。

    (1)带切换或选择功能的输入信号。

    ①多段速选择。通过选择这些功能的端子ON/OFF组合,最多可以定义4种(2个输入端子)或8种(2个输入端子)或16种(4个输入端子)速度的运行曲线。

    ②多种加减速时间选择。通过选择相应数字量输入端子的ON/OFF组合,最多可以定义2种(1个输入端子)或4种(2个输入端子)的加减速时间值。

    ③频率给定方式切换。通过选择相应数字量输入端子的ON/OFF组合,可以选择操作器键盘给定、接点给定、模拟量给定、脉冲给定、通信给定中的一种,或者进行运行时的切换选择。有些变频器还增加了提供同一种给定方式下不同通道的选择功能,如一台变频器通常有2~3个模拟量通道、2个脉冲输入通道以及几个接点通道,为了在同一频率给定方式下进行不同通道的输人选择,就必须进行第二次选择。

    ④运转命令方式切换。通过选择相应数字量输入端子的ON/OFF组合,可以进行操作器键盘控制、端子控制和通信控制的切换或选择。有些变频器还能提供强制信号电平,保证运行命令的及时性。

    ⑤多段闭环PID给定值的选择。通过选择相应数字量输入端子的ON/OFF组合,最多可以定义2种(1个输入端子)或4种(2个输入端子)或8种(3个输入端子)的闭环给定值。

    (2)计数或脉冲输入信号。

    多功能输入端子能够接收脉冲输入信号,这些脉冲信号可以用以计数,也可以用于复位等命令,具体可定义为以下内容。

    ①计数器清零信号。即对变频器的内置计数器进行清零操作。

    ②计数器触发信号。该使能信号允许变频器对该数字量输入端子进行计数,脉冲的最高频率大约在几百赫兹左右,掉电时可以存储记忆当前计数值。

    ③外部复位输入。当变频器发生故障报警后,通过该端子的定义,对变频器故障进行复位,其作用与操作器键盘的RESET复位键一致。

    ④摆频状态复位。当选择变频器的摆频功能时,无论自动投入还是手动投入,闭合该端子将清楚变频器内部记忆的摆频状态信息。断开该端子,摆频重新开始。

    ⑤简易程序控制方式下的停机状态复位。在简易程序控制下的停机状态中,该功能端子有效时将清楚简易程序停机时记忆的运行阶段、运行时间、运行频率等信息。

    ⑥三线制定义。具体可以见前面章节。

    ⑦接点给定方式。可以在定义频率给定方式为接点给定后,定义两个端子为UPDOWN功能。

    (3)其他运行输入信号。

    ①变频器运行禁止。该端子有效时,运行中的变频器则自由停车,若是在待机状态,则禁止启动。本功能主要用于需要安全联动的场合。

    ②外部停机命令。该端子有效时,则无论变频器处于什么运转模式状态或在什么运转给定通道中,都会按照预先定义的停机方式进行停机。它与①的区别在于停机方式不同,后者只能是自由停车。

    ③外部设备故障的常开或常闭信号输入。通过该端子可以输入外部设备的故障信号,便于变频器对外部设备进行故障监视。变频器在接到外部设备故障信号后,可显示“外部故障”。该故障信号可以是常开,也可以是常闭输入方式。

    ④外部中断的常开或常闭信号输入。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接到外部中断信号后,封锁输出,以零频运行。一旦外部中断信号解除,变频器自动转速跟踪启动,恢复运行。其输入信号也可以是常开和常闭两种输入方式。它与③的区别在于外部中断不会引起变频器的报警,中断解除后还能正常运行。

    ⑤停机直流制动输入指令。用外部控制端子对停机过程中的电动机实施直流制动,实现电动机的紧急停车和精确定位。

    ⑥简易程序控制暂停指令。用于对运行中的简易程序控制实现暂停控制,该端子有效时则以零频运行,简易程序控制不计时;该端子命令无效后,变频器自动转速跟踪启动,继续简易程序运行。

    ⑦加减速禁止指令。保持电动机不受任何外来信号的影响,除停机命令外,维持当前转速运转。

    ⑧正转点动和反向点动。通过端子的ON/OFF动作,让变频器按点动频率运行。按照运行方式的衍变逻辑,点动功能优先于其他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