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LD和BLDI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20):
老司机看看,下图中的两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A:
A,B接点不一样,也就是常闭和常开的不同!!

网友B:
字的位装置,比如在Canopen通信中,D6040是伺服的状态字,D6040的第3位为1的话代表故障,那么这个报警指令就应该这样BLD D6040 3   去置位一个M代表这个伺服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