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通讯粘连如何处理

楼主(2016-11-20):
用斯达森仪表4块仪表(A/B/C/D)并联通讯,A表给一个点动输出命令,B/C/D仪表随机某一块DO点会持续输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何解决 求助!!!

用的是电力后台软件通讯目前数据读取正常,控制DO点存在问题

网友A:
这个估计得找仪表厂家帮着调试了

网友B:
1,要查看是你的仪表的继电器坏了持续输出

2,还是仪表自身的信号导致持续输出?

3,可以将仪表信号查看数据大与小有区别时继电器还有输出不 ?

4,或是直接使用万用表测量继电器输出端子有阻值不?

网友C:
你是如何并联的??画一画图,我来替你找找问题的所在。。

网友D:
a\b\c\d四块表的地址有问题吧,不会是同一个地址,这样就系统就傻瓜了,不知让哪个工作好。

网友E:
可能是通讯地址出问题了吧,查看有无拨码开关一类的,或者这类问题一般在说明书上会有提示,注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