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电磁流量计的优点与局限性

楼主(2016-11-21):
优点: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通道就是一段无阻流检测件的光滑直管,因不容易阻塞适用于测量含有固体颗粒的液固二相流体,如纸浆、煤水浆、矿浆、泥浆和污水等。电磁流量计不产生因检测流量所形成的压力损失,仪表的阻力仅仅是同一长度管道的沿程阻力,节能效果显著,对于要求低阻力的损失的大管径供水管道最为适合。电磁流量计所测得的体积流量实际上是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以及电导率缓慢变化明显的影响。电磁流量计与其他大部分流量仪表相比的话,对于前置直管段的要求较低。电磁流量计测量范围度大,通常为20 : 1 ~ 50 : l ,可选流量范围宽。满度值液体流速可在0 . 5 ~10m/s 内选定。有些型号仪表可在现场根据需要扩大和缩小流量(例如设有4 位数电位器设定仪表常数),不必取下作离线实流标定。电磁流量计的口径范围比其他品种流量仪表宽,从几毫米到3m。可测正反双向流量,也可测脉动流量,只要脉动频率低于激磁频率很多。仪表输出本质上是线性的。易于选择与流体接触件的材料品种,可应用于腐蚀性流体。 缺点

电磁流量计不能测量电导率很低的液体,如石油制品和有机溶剂等。 电磁流量计不能测量气体,蒸汽和含有较多较大气泡的液体。 通用型电磁流量计由于衬里材料和电气绝缘材料限制,不能用于较高温度的液体;有些型号仪表用于过低于室温的液体,因测量管外凝露(或霜)而破坏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