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能否避免套色印刷中的累积误差?

楼主(2016-11-21):
如图示膜材从左向右运动若1,2印刷辊周长有1mm误差,2>1,2的周长为540,采用位置同步每次转一圈,能否保证没有累计误差?膜材可拉伸,出现分歧,真心求教。

网友A:
  误差是看你程序如何做的呀,我们有一个来回走的螺杆的伺服,德国工程师在 CT 变频伺服里做的程序,就没有误差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是看你程序如何做的呀,我们有一个来回走的螺杆的...

理论上前后辊子周长一致,怕的是加工误差。程序里打算1,2伺服采用位置同步,分析得出如果后边2辊子直径大于前边1棍子,会出现拉伸,将A距离539拉成540,B出去的仍然是540,如此往复A距离都是539拉伸为540,应该不会有累积误差。

但是如果后边2辊子直径小于1,则每次1辊子进540,2辊子出539,会出现累积误差。

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楼主:
有没有印刷行业的朋友帮助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安装一套自动对版装置就可以了,很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印刷行业的朋友帮助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更改印刷机上每组棍上输入周长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有没有印刷行业的朋友...

现在主要是不知道当前边辊子直径较大,产生拉伸时会不会有累积误差,精度要求不高,只要没有累积误差就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一套自动对版装置就可以了,很成熟的技术了

如果前边辊子直径稍大,会对膜材产生拉伸,但是没有累积误差的话就可以接受,不需要自动对版,请问这样的同步会有累积误差吗

网友D:
我没有用过这东西,我真得不知道说点什么。

网友B:
对: wei9098 回复内容:对: goldage  安装一套自动对版装置... 内容的回复!如果你的印刷机是用单电机拖动就必须要同版辊径,除非你的第一版辊是没图案的底色

网友C:
在我的理解的概念里,印刷机必须要有套色系统,套色系统一种是厂商开发的套色模块,集成在控制软件里面,另外一种是第三方套色厂商,像高档印刷机一般会采用第三方套色系统。我们回到正题当中来,像您描述的设备产生的位置累计误差的原因:肯能是套色系统失效了,或者套色窗口值与你要求的误差有差距,比如窗口值设定误差正负10个丝,而设备需要的精度可能是5个丝,如果这种原因引起的话套色精度达不到,而不会产生位置累计误差。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套色系统根本不管用,所以有误差累计,这种导致套色不起作用的原因,可能就机械参数误差比较大,或者标周长与棍周长误差较大引起。不知道是否理解了您的意思。同是技术爱好者,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