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输出指令

楼主(2016-11-21):
向大家请教:

如图所示的程序段,dmovp指令是不是不可能执行?因为其触发条件都不是脉冲输入信号,这个说法正确吗?也就是说只有采用上升或下降沿脉冲输入才有可能触发dmovp这个指令?

谢谢!

网友A:
P代表该指令只有在输入条件从OFF-〉ON的时候执行一次,也就是说,当X51,X6以及X44为ON时,DMOVP指令执行一次,和输入条件是否使用脉冲指令无关。

楼主:
回复内容: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P代表该指令只有在输入条件从OFF-〉ON的时候执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