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常见三大应用问题解读

楼主(2016-11-21):
 UPS电源作为一种新型的电源类型,目前在国内的中部以及东部地区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普及,对UPS新产品的研发设计也逐渐成为国内工程师的重点方向之一。然而,对刚刚接触UPS技术的新人来说,这种电源在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亟需解决的。本文总结了三大常见应用问题,并对其进行了解读。

问题一:UPS备用时间的长短是由什么决定的?

通常来看,一个采用了UPS技术的电源在应用过程中,都普遍具备充电蓄能、电流输出两大特点,而UPS电源的备用时间有多久,主要是由UPS的储能装置决定的。现在的UPS电源一般都用全密封的免维护铅酸蓄电池作为储能装置,电池容量的大小由“安时数(AH)”这个指标反映。相同电压的电池,安时数大的容量大,相同安时数的电池,电压高的容量大,通常以电压和安时数共同表示电池的容量,如12V/7AH、12V/24AH、12V/65AH、12V/100AH。

按照目前国内的UPS电源市场占有率和应用需要来看,后备式UPS电源一般会内置有4AH或7AH的电池,其备用时间是固定的,技术人员在进行挑选时可以根据需要实现的备用时间而确定配备多大容量的电池。

问题二:UPS的集中式与分散式配备方式有什么区别?

由于UPS电源可以单独供电使用,也可以采用多个电源同时应用的方式,因此就催生出了集中式和分散式两种配备方式。所谓集中式,就是用一台较大功率的UPS负载所有设备,如果设备之间距离较远,还需要单独铺设电线,大型数据中心、控制中心常采用这种方式,虽然便于管理,但成本较高。

而UPS电源的分散式配备方式正好与集中式配备方式相反,这种技术指的是根据设备的需要分别配备适合的UPS,譬如对一个局域网的电源保护,可以采取给服务器配备在线式UPS,各个节点分别配备后备式UPS的方案,这样配备的成本较低并且可靠性高。 但是这一技术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便于管理。

问题三:配备多大功率的UPS比较合适?功率越大越好吗?

很多人在进行UPS的挑选时都会犯一个错误,那就是认为功率越大越好。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一般来看,普通PC机或工控机的功率在200W左右,苹果机在300W左右,服务器在300W与600W之间,只有选择相应的UPS电源,才能既保障机器的正常运行又不会造成能耗过高情况的出现。

除此之外,在进行UPS电源的甄选时,我们还需要了解UPS的额定功率这一概念。UPS额定功率目前有两种表示方法,即视在功率(单位VA)与实际输出功率(单位W)。由于无功功率的存在所以造成了这种差别,因此两者之间的换算关系为:视在功率X功率因数=实际输出功率。通常情况下,后备式、在线互动式的功率因数在0.5与0.7之间,而在线式的功率因数一般是0.8左右。

网友A:
请问:这个电池多长时间更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