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选型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21):
台达400W伺服可以带200W电机吗??

伺服驱动器型号:ASD-A2-0421-M,

伺服马达型号:ECMA-C10602ES

上电之后报警AL04(电机不匹配),

但我觉得大功率驱动器应该可以带小功率电机,

不知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可以,台达电机和驱动器功率是要匹配的

网友B:
电机匹配异常,驱动器所对应的电机不对

网友C:
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是有所不同的,变频器可以设置电机参数,所以,能够跨阶段使用。您可在台达控制器,操作手册中查看,是否有更改电机参数的设置点,如果没有,那么很明显本款驱动器是不可以如此使用的

网友D:
不可以,型号不匹配,开机自检程序提示报警,换回200W驱动器

网友E:
不可以的。型号必须匹配,建议多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F:
B2系列的可以,我之前有改过,可以把1.5kw的驱动器匹配到1kw的电机。

网友G(2018-04-19):
要该参数 先改P2-8为34,然后改设置P2-8为36。然后进入HE-01,改成电机功率。200W应该是2

网友H:
可以改变相应参数降档使用 亲眼见过台达代理商演示的时候干过,西门子V90 新版本的也可以了。

网友I(2020-05-16):
引用 网友G:
要该参数 先改P2-8为34,然后改设置P2-8为36...

网友J(2023-11-25):
引用 网友G:
要该参数 先改P2-8为34,然后改设置P2-8为36。然后进入HE-01,改成电机功率。200W应该是2...



这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