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能帮忙写个小程序,万分感谢!

楼主(2016-11-22):
求助,哪位能帮忙写个小程序,现在在客户现场临时接触信捷PLC,现在需要写一个:2个按钮(正/反)转,点动下步进电机转90度,万分感谢!参数可以设置

网友A:
这可不是小程序,你都没有具体说这90度是怎么控制的,而且2个按钮切换正反转合理吗

网友B:
其他plc会的话,临时学一下也可以用得上的,不要想着不劳而获

网友C:
正反转控制很简单,只要知道步进电机的步进角,然后给固定的脉冲数量,就好了。

网友D:
没用过信捷的plc啊,你可以参考其他品牌的程序,

网友E:
这程序需根据现场实际配置计算才行。

网友F:
资料还不够详细啊。

网友:
步进角是多少,给个步进电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