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组态王组态多个下位机?

楼主(2016-11-22):
如题:

     目的:我现在要用组态王组态20个带有网口的威纶通触摸屏(MT8070i),利用交换机和工业以太网收集生产数据并传输到数据库以备ERP调用。

     现在情况:已经成功组态一个触摸屏,并成功将实时数据传到MS SQL数据库中

     如何继续添加设备完成多个触摸屏的组态,要具体设置

     急!!!

网友A:
分配各自的IP地址,主机在读取设定的IP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内容:那com串口都在一起么?

引用 网友A:
分配各自的IP地址,主机在读取设定的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2017-01-15):
也想学习一下,哪位大侠具体说说怎么搞呢。。。。。

网友C(2017-03-20):
感谢楼主!真是好东西啊!感谢楼主!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D:
楼主项目能分享学习下吗,谢谢了

请稍候,加载中…◇∞

网友(2017-05-23):
现有一套组态王与PLC成功连接已投入运行,只是还要多加几套设备,不过添加的设备在2公里之外,走线方法是:PLC---触摸屏---以太网---宽带再到组态王,控制画面还是原先在用的画面。求高手指点

网友E(2017-09-04):
分配不同地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2018-03-14):
感谢真是好东西,楼主是好人

网友G:
这个的必须的,学会的,

网友H(2019-02-14):
请问你新建设备时,选的是什么设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