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能接旋转变压器的变频器

楼主(2016-11-22):
本人目前有一台永磁同步电机需要控制。参数如图

请推荐一款能直接控制的变频器型号。另外,台达C2000能直接连接控制吗?能说明下,具体变频器怎么接旋转变压器吗?

网友A:
一般主要是电机的接线端的问题。看你主要需求,功率的要求是最大是否和电机接线方式是不是三角形的为最大功率!如果是就接三角形接法。变频器的话最好选择重载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主要是电机的接线端的问题。看你主要需求,功率的要求...

我问了下台达的厂家,说是要根据最大功率和电流来选择型号,然后旋转变压器要另买一个配件卡。这个我都不是很了解,肖工能否稍微仔细的说下连线这块呢?

网友B:
韩国收获变频器应该可以,你旋变什么型号?

网友C:
台达C2000需要选装旋变卡,可以的。你最好咨询中达电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C2000需要选装旋变卡,可以的。你最好咨询中达电通。

我想问下,我现在电机在车上是通过PWM控制转速的,现在变频器是输出正弦波控制,转速能稳定吗?

网友(2017-02-14):
SEW 61B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