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ksloldrivelink故障分析

楼主(2016-11-22):
epks link故障。

在日常维护中经常遇到各类故障。而且同样的故障现象有时候导致的原因或处理办法也不尽相同。

上图是显示link的B路出故障,而且所有的卡件都报错。

解决思路:

检查link电缆是否有松动,在紧固link电缆的时候不要同时去紧固两天以防让卡件与控制器失联。

柜内都检查完毕了,执行以下reset error,然后切换到上图画面,看错误数量还会增加不。

如果不增加,等待一会 执行enable 切换;

如果错误依旧,就应该彻底查出是那一张卡或者具体位置报错。

总结:

系统维护是一项考心细的工作,在日常维护中应该对每一个参数或状态都熟悉。

iolink故障轻则导致系统报警,重则导致工艺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