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流量计在选择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6-11-22):
 转子流量计流量测量方法和仪表的选用:浮子流量计,又称转子流量计,是变面积式流量计的一种,在一根由下向上扩大的垂直锥管中,圆形横截面的浮子的重力是由液体动力承受的,浮子可以在锥管内自由地上升和下降。在流速和浮力作用下上下运动,与浮子重量平衡后,通过磁耦合传到与刻度盘指示流量。一般分为玻璃和金属转子流量计。金属转子流量计是工业上最常用的,对于小管径腐蚀性介质通常用玻璃材质,由于玻璃材质的本身易碎性,关键的控制点也有用全钛材等贵重金属为材质的转子流量计。

转子流量计(浮子流量计)的特点:转子流量计是工业上和实验室最常用的一种流量计。它具有结构简单、直观、压力损失小、维修方便等特点。转子流量计适用于测量通过管道直径d<;150mm的小流量,也可以测量腐蚀性介质的流量。使用时流量计必须安装在垂直走向的管段上,流体介质自下而上地通过转子流量计。

转子流量计(浮子流量计)的工作原理:转子流量计由两个部件组成,转子流量计一件是从下向上逐渐扩大的锥形管;转子流量计另一件是置于锥形管中且可以沿管的中心线上下自由移动的转子。转子流量计当测量流体的流量时,被测流体从锥形管下端流入,流体的流动冲击着转子,并对它产生一个作用力(这个力的大小随流量大小而变化);当流量足够大时,所产生的作用力将转子托起,并使之升高。同时,被测流体流经转子与锥形管壁间的环形断面,从上端流出。

当被测流体流动时对转子的作用力,正好等于转子在流体中的重量时(称为显示重量),转子受力处于平衡状态而停留在某一高度。分析表明;转子在锥形管中的位置高度,与所通过的流量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因此,观测转子在锥形管中的位置高度,就可以求得相应的流量值。

为了使转子在在锥形管的中心线上下移动时不碰到管壁,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在转子中心装有一根导向芯棒,以保持转子在锥形管的中心线作上下运动,另一种是在转子圆盘边缘开有一道道斜槽,当流体自下而上流过转子时,一面绕过转子,同时又穿过斜槽产生一反推力,使转子绕中心线不停地旋转,就可保持转子在工作时不致碰到管壁。转子流量计的转子材料可用不锈钢、铝、青铜等制成。

转子流量计(浮子流量计)的常见问题
一、指针抖动:轻微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波动引起。可采用增加阻尼的方式来克服。中度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流动状态造成。对于气体一般由于介质操作压力不稳造成。可采用稳压或稳流装置来克服或加大浮子流量计气阻尼。剧烈指针抖动:主要由于介质脉动,气压不稳或用户给出的气体操作状态的压力、温度、流量与浮子流量计实际的状态不符,有较大差异造成浮子流量计过量程。

二、指针停到某一位置不动:主要原因是浮子流量计的浮子卡死。一般由于浮子流量计使用时开启阀门过快,使得浮子飞快向上冲击止动器,造成止动器变形而将浮子卡死。但也不排除由于浮子导向杆与止动环不同心,造成浮子卡死。处理时可将仪表拆下,将变形的止动器取下整形,并检查与导向杆是否同心,如不同心可进行校正,然后将浮子装好,手推浮子,感觉浮子上下通畅无阻卡即可,另外,在浮子流量计安装时一定要垂直或水平安装,不能倾斜,否则也容易引起卡表并给测量带来误差。

三、测量误差大
安装不符合要求:垂直安装浮子流量计要保持垂直,倾角不大于20度;对于水平安装浮子流量计要保持水平,倾角不大于20度;浮子流量计周围100mm空间不得有铁磁性物体。安装位置要远离阀门变径口、泵出口、工艺管线转弯口等。要保持前5d后250mm直管段的要求。

液体介质的密度变化较大也是引起误差较大的一个原因。由于仪表在标定前,都将介质按用户给出的密度进行换算,换算成标校状态下水的流量进行标定,因此如果介质密度变化较大,会对测量造成很大误差。解决方法可将变化以后的介质密度带入公式,换算成误差修正系数,然后再将流量计测出的流量乘以系数换成真实的流量。气体介质由于受到温度压力影响较大,建议采用温压补偿的方式来获得真实的流量。

由于长期使用及管道震动等多因素引起浮子流量计传感磁钢、指针、配重、旋转磁钢等活动部件松动,造成误差较大。解决方法:可先用手推指针的方式来验证。首先将指针按在rp位置,看输出是否为4ma,流量显示是否为0%,再依次按照刻度进行验证。若发现不符,可对部件进行位置调整。一般要求专业人员调整,否则会造成位置丢失,需返回厂家进行校正。

四、无电流输出:首先看接线是否正确。液晶是否有显示,若有显示无输出,多为输出管坏,需更换线路板。丢失标校值。由于e2prom故障,造成仪表标定数据丢失,也会引起无输出电流,电流会保持不变。解决办法:可用数据恢复操作,如果不起作用,可先设定密码2000中的数据,再设定密码4011中数据,方法是用手推指针标定从rp至100%中的数据。

五、无现场显示: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正确。将液晶模块重新安装,检查接触不实。对于多线制供电方式检查12、13端子是否接电流表或短路。

六、报警不正确:检查偏差设定d值不能太大。fun功能中,逻辑功能是否正确。ha—a表示上限正逻辑。la—a表示下限正逻辑。检查su中报警值设定大小。若液晶条码指示正确,输出无动作,可检查外部电源及外部电源的负极是否与仪表供电的负极相连。线路板故障,更换线路板。

       七、现场液晶总显示0或满量程:检查2000密码中设定量程、零点参数。要求zero要小于span的值,两值不能相等。检查采样数据是否上来,用手推指针看采样值变化,若无变化,一般为线路板采样电路故障,需更换线路板。

八、累积脉冲输出不正确:检查选择累积脉冲输出的那一路报警值是否设为零。线路板故障,更换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