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如何读取MG指令

楼主(2016-11-22):
   请问下大神们         LABVIEW如何读取MG指令?

网友A:
您是指在卡内程序中使用的MG指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指在卡内程序中使用的MG指令么?

你好  我是指卡内指令如  MG"信息",上位机LAB如何读取

网友A:
对于控制卡内程序中的MG指令,对于GALIL来说,这个叫做“unsolicited messages”。对于不同的软件版本,需要用到的是 MESSAGE、ONMESSAGE(GALILTOOLS)或者 DMCGetUnsolicitedResponse(DMCWIN)。

不过,一般来说不建议这样从控制卡向计算机主动发送信息。建议是主机需要任何信息都主动向控制卡用相应的治理查询。因为,即使是控制卡用MG主动发出的信息,计算机也不会被动的实时接收,而是到计算机主动查询控制卡时才会接收到信息。而在控制器发送和计算机接收之间的时间中,信息是存储在控制卡上的缓冲区中的。如果缓冲区溢出了,不止是造成信息丢失,还会有控制卡的通讯端口无响应,控制卡内程序中断的附加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控制卡内程序中的MG指令,对于GALIL来说,这个...

感谢刘工做了详细的解释,本人先去尝试下,如有不懂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