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过流报警分析

楼主(2016-11-22):
过流表现: 当故障发生时,西门子变频器跳闸,同时会在显示屏上出现F0001故障码。
西门子变频器过流故障分析:
1、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对应
2、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3、有接地故障
西门子变频器故障诊断及解决方案:
1、检查排除电动的功率(P0307),使其与西门子变频器(P0206)的功率一致。
2、检查排除电缆和电动机内部是否有短路和接地故障,同时检查电缆长度是否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检查调整西门子变频器电动机参数与实际使用设备相对应。
4、检查排除西门子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05)正确无误。
5、确保电动机的冷却风道通畅,电动机不过载。
6、增加斜坡时间。
7、减少“提升”的数值。
故障复位:
在排除所有问题之后,可以给变频器复拉,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中的一种:a.重新给变频器加上电源电压。 b.按下BOP或AOP上复位按钮。 c.通过输入数字3(缺省设置值)。
相关故障代码:F0041 电动机定子电阻自动检测故障
故障排除方法:

1、检查电动机是否与变频器经验案例;

2、检查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A:
  我是一楼  先说句话 ,再说好帖子

网友A:
接着再说句,在我接触到的故障 基本上是故障2,故障3,其他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