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故障问题请假

楼主(2016-11-22):
请问各位大神,操作设备的时候显示 INTERLOCK ERROR 是什么情况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就这一句话?能不能详细说一说啊,这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B:
那应该是你设备控制块触发了OI联锁。

网友C:
联锁错误,就是有条件不满足,或操作程序错误

网友(2017-01-15):
联锁错误,就是设备间的连锁或条件不满足而产生,或操作程序错误

网友B:
再截图上来看看  一般不会显示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