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M不能在线

楼主(2016-11-22):
CBM 版本 V5.0.2/3,PM861A控制器上电后从CF读取程序正常,控制主备运行正常,就是CBM不能在线,如下图提示窗口:

请教各位达人,怎么能在线呢?

网友A:
fte 里面能够看到各控制器吗?

你先把两个控制器都断电(如果可以) 然后上电第一个,等正常后上电第二个。

你这个感觉是cb和服务器里面的不一致了。

最后如果实在不行 就checkpoint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e 里面能够看到各控制器吗?你先把两个控制器都断电...

系统运行中不能重启,CBM中只能看到主控制器的日志,备用控制器的日志报错。和CBM版本没有关系吧,V5.0.2/3是不是问题比较多呢?

网友B(2017-01-06):
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等回复

网友C(2018-05-27):
同求答案,我是同步完两台AS服务器后出现的,CBM不能上线,也不能下载。

网友C:
IMG_20180511_105330.jpg我是同步完两台AS服务器后出现的,CBM不能上线,也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