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组态王6.55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6-11-22):
一·在s7-200PLC通信里设置好网路参数:接口是PC/PPI cable.PPI.1(USB)。协议是PPI。波特率和地址设置的都正确。我用的S7-2OO专用PC/PPI编程电缆(免驱的且没有设置开关)

二·在组态王6.55的“设备”中是在COM里新建吗?国产USB/PPI编程电缆是需要映射一个COM3口。我截图了组态王新建设备在附件里了。

三·我直接在组态王设备里选COM1,新建了逻辑名称(逻辑名称是“新建I/O设备”),设备选:s7-200系列和我的PLC设备对应;串口选COM1,通信方式PPI,远程地址对应PLC的CPU的地址2。

问题:为什么在组态运行时,点击画面里的按钮,对应组态画面不运行??请问各位大神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组态里“设备”的端口没设置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变量设置和命令语言设计的没问题。

网友A:
com口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吧。

网友B:
你最好把你的工程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C:
通讯参数没有问题,线没有问题,应该能通讯。

楼主:
好的,稍等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把你的工程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D:
你设备额管理器 看看驱动 ppi电缆 应该是选USB驱动的

网友E(2017-01-01):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看看有几个串口,确保你接的串口就是你设置的串口,然后检查通讯参数是否正确,最好选用带隔离的PC/PPI电缆或者使用RS485转成RS232的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