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台达m系列变频器

楼主(2016-11-23):
fx3u modbus rtu 怎样写入台达m系列变频器频率?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一定要用RS和CRC指令么,ADPRW和IVWR IVCK IVMC这些指令可以用么,求解啊

网友B(2017-02-13):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一定要用RS和CRC指令么,ADPR...

IVWR IVCK IVMC这些指令是三菱的专用指令,只有三菱变频器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