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库卡机器人还原备份系统详细步骤

楼主(2016-11-23):
现有一台KUKA机器人,需要还原备份系统。有KUKA的专用U盘,求恢复系统的详细步骤。

楼主: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大神?求指教!

网友A:
   没用过,只用过 ABB 的,好像直接 U 盘插入,然后面板选择导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一个干净的U盘只有要还原的备份,备份名字必须和该机器人备份出来时生成的名字一致,然后文件选择还原就好

网友C:
自愧不如,连库卡什么都不知道呢我

网友D:
有吗?有人试过吗?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干净的U盘只有要还原的备份,备份名字必须和该机器人...

 您说的是还原程序吧,我要做还原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吗?有人试过吗?学习学习。

 把备份的程序复制到专用U盘里,U盘里有个软件,设置一下,然后开机前插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只用过 ABB 的,好像直接 U 盘插入...

 差不多

网友E(2016-12-26):
我有详细的教程。我们自己做的。回头我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详细的教程。我们自己做的。回头我发一下。

网友F(2017-03-30):
引用 网友E:
我有详细的教程。我们自己做的。回头我发一下。

师傅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805618181@qq.com

网友F:
对: versamax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大神?求指教! 内容师傅,您好,你现在有教程吗,能不能发一份给我 805618181@qq.com 感谢

网友G(2017-05-24):
  去D盘里找到原始的备份,用wv打开直接下进去就是了。

网友H(2017-08-03):
学习学习学习相互恶习

网友I(2017-10-09):
看看是什么资料,分享资料

网友J:
在你已经备份系统镜像到KUKA U盘的情况下把你的KUKA U盘到你的电脑,运行KSR_configurtor.exe文件。设置:Execution MOD为silent mode;设置usb和network为restore WIM form USB STICK;设置persistent(保持模式)为YSE;设置cop WIM to hidden partition,是否覆盖隐藏分区自己决定;最后保存拔出U盘。关闭机器人控制系统U盘插到机器人USB接口,开机,慢慢等,大概半小时就OK了

网友K(2018-07-23):
引用 网友J:
在你已经备份系统镜像到KUKA U盘的情况下把你的KU...

大神会不用还原U盘的操作吗?

网友L(2018-10-08):
里糊涂 在你已经备份系统镜像到KUKA U盘的情况下把你的KU... 内容的

网友M(2019-04-2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我有详细的教程。我们自...

947008190@qq.com 感谢感谢

网友N:
U盘里面又DOC文件说明的,按照指导就可以完成库卡系统的备份还原。如需要库卡U盘可咸鱼扫描:

网友O(2019-08-28):
C2的扣硬盘 把整个盘备份,  需要的时候镜像进去,C4的还没这样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