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测量脉动流的一些方法

楼主(2016-11-23):
脉动流常见于工业的管流,它可能由旋转式或者往复式原动机、压气机、鼓风机、泵产生,带翼的旋转机械也能以叶片通过频率产生小的脉动。有的容积式流量计也是可以产生脉动。振动引起的共振,管道运行与控制系统的振荡,阀门"猎振"、管道配件、阀门或者旋转机械引起的流动分离,也就是流动脉动可能的来源。   测量脉动流流量的方法共有有三种:一是可以用响应快的流量计;二是用适当的方法将脉动衰减到足够小的幅值,然后用普通流量计进行测量;三是对在脉动流状态下测得的流量值进行误差校正。有的系统中,后两种方法需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测量,这是因为脉动幅值大,超出估算公式的适用范围,若仅用阻尼方法,衰减后的脉动幅值又未能进入稳定流范围。   当电磁流量计选用较高的激励频率时,能对脉动流作出快速响应,因此能对脉动流进行测量,常用来测量往复泵,隔膜泵等的出口流量。用于脉动流测量的电磁流量计,通常在下列三个方面须作特殊设计,并在投运时作适当的调试。   一、激励频率可调,以便得到与脉动频率相适应的激励频率。太高和太低都是不利的。   二、电磁流量计的模拟信号处理部分应防止脉动峰值到来时进入饱和状态。脉动流的脉动峰值有时高得出奇,如果峰值出现时,电磁流量计的流量信号输入通道进入饱和状态,就如同峰值被消除,必将导致仪表示值偏低。   三、为了读出平均值,应对显示部分作平滑处理。由于电磁流量计的测量部分能快速响应脉动流流量的变化,真实的反映实际流量,但是显示部分如果也如实地显示实际流量值,势必导致显示值上下大幅度跳动,难以读数,所以显示应取一段时间的平均值。其实现方法通常是串入一惯性环节,选定合适的时间常数后,仪表就能稳定显示。但若时间常数选得太大,则在平均流量变化时,显示部分响应迟钝,为观察者带来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