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截图功能

楼主(2016-11-23):
屏幕截图

SaveScreen(路径)

SaveScreen(路径,左上角X,左上角Y,右下角X,右下角Y)

将当前屏幕保存为制定路径和文件名的位图文件。

路径必须是绝对路径,如果路径不存在状态通道返回12

路径后面可以带截图的区域坐标,如果不带则表示截取整个屏幕。

!SetDevice(设备0,6," SaveScreen  (\harddisk\screen1.bmp)" )

!SetDevice(设备0,6," SaveScreen  (\harddisk\screen1.bmp ,20,20,300,300) " );

这是帮助里面给的截屏脚本,不太明白应该怎么做,请高手指点指点,万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会呀,指点指点,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A(2017-06-22):
首先在设备窗口中放置一个“TPC系统控制”的设置,假设是设备0。然后执行脚本:
!SetDevice(设备0,6,"SaveScreen(\USB HardDisk\"+保存的文件名+".bmp)")
就可以把触摸屏的画面截图到U盘中,格式是.bmp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