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脉冲变化检测方法

楼主(2016-11-23):
请教下三菱fx3uplc 做脉冲检测用什么指令?

我运用中遇到个问题,一个光电开关,信号号接在x5输入,光电开关上有个带孔的圆盘,当这个圆盘运动是,光电开关的光束通过圆盘上的孔,形成间断的断开和接通,我要检测这个信号,当到不变化时候要plc y5端输出信号,有变化时候plc y5不输出信号,要用什么指令检测信号?或者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了?

网友A:
利用定时器,分别检测X5的信号长时间为0,和长时间为1,都输出Y5。定时器时长大于圆盘运动导致间断的断开和接通2个周期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D:
加个计数器,单位时间内求平均数,小于1输出试试。

网友E:
定时器最简单。

1L方案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