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与INVT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6-11-23):
  今天需要一个变频的通讯,于是网上找到一分享,HITECH触摸屏与INVT变频器的通讯
一、引言
在现代工业控制系统中,触摸屏和变频器的综合应用最为普遍。通过触摸屏来控制变频器完成具体的功能以满足用户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下面主要介绍一下HITECH触摸屏(PWS6600S-P)与英威腾CHV系列变频器的通讯。

二、通讯协议
英威腾系列变频器内置国际标准的MODBUS通信协议,其中包括RTU和ASCII两中方式(详细的MODBUS协议在变频器的说明书中有介绍)。

三、准备工作
触摸屏与INVT变频器采用RS485通讯,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使用HITECH专用的ADP6.0,通讯线(带9针阳性插头的串口线)的连接方式如下:

PWS(COM1,9针) INVT

1——————————————485+
5——————————————GND
6——————————————485-
INVT-CHV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PC0.0=1 //变频器通讯地址为1
PC0.1=4 //通讯波特率19200BPS
PC0.2=1 //通讯数据位校验:偶校验(8,E,1)for RTU
P0.01=2 //变频器的运行指令采用通讯方式
P0.03=7 //变频器的A频率设定采用通讯方式

四、触摸屏的设置
1、触摸屏工作参数的设置:

图1
如图1所示,打开ADP软件的工作参数设置菜单,人机界面型号选择PWS6600S加强型,PLC种类选择MODICON 984(RTU;Slave);控制区和状态区不用设置。然后选择连线选项,如图2所示设置:根据前面的变频器的参数进行相应的设置地址,其中PWS地址为触摸屏地址,站号为变频器地址。

图2
软件设置完成后,再将触摸屏后面的指拨开关5、6拨至OFF(下面),其他都在ON的位置(上面)。
2、界面设置
界面设置可根据用户的具体要求进行编制,现举一简单的例子说明,控制要求为通过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启停、频率设定等等。具体界面设置如下:

图3
设置三个常数值按钮(RUN、REV、STOP),一个数值输入按钮和一个数值显示按钮。具体按钮设置如下:
根据CHV变频器的MODBUS通讯说明可知,变频器的功能地址的对应关系。如:正转运行的命令为在地址1000H中写入0001H,其他的地址说明可在说明书中查询。而HITECH触摸屏的地址对应关系为:PWS中modicon RTU984的协议里,40001是人机的第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发出的代码在地址段也是00 00的,也就是与变频器发出的地址代码00 00想对应,由此可知,正转运行命令在PWS中的地址对应为40001+1000H=44097。同理,可知其他各个功能的在触摸屏中的对应地址。此例当中的其他按钮地址说明如下,反转运行命令为在地址40001+1000H=44097中写入2;停止命令为在地址40001+1000H=44097中写入5;频率设定命令为在地址40001+2000H=48193中写入要设定的频率,而INVT的变频器的频率设定是通过相对最大频率的百分数(-100.00%~100.00%)来设定的,如最大频率为50Hz,现要设置25Hz的频率,则应在48193中写入5000(即50.00%);运行频率显示功能是地址40001+3000H=52289所读出的值。界面的按钮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4(RUN)

图5(STOP)

图6(REV)

图7(频率设定)

图8(运行频率显示)

按照上图的设置方法,编辑好界面,并将程序保存编译,然后将程序传到触摸屏中,按照前面的连线方式将变频器和触摸屏连好,运行触摸屏程序即可。

五、上面的通讯例子是通过MODBUS的RTU模式来通讯的,同样的也可以用ASCII的模式来通讯,其通讯方法大致相同。

网友A(2019-01-22):
这个真的就是我在找的  楼主有没有程序案例 给我发一份可以吗5665221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