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选配

楼主(2016-11-23):
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选配

A、首先估算出制动转矩

  =((电机转动惯量电机负载测折算到电机测的转动惯量)*(制动前速度-制动后速度))/375*减速时间-负载转矩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机制动时,电机内部存在一定的损耗,约为额定转矩的18%-22%左右,因此计算出的结果在小于此范围的话就无需接制动装置;

B、接着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

  =制动元件动作电压值的平方/(0。1047*(制动转矩-20%电机额定转矩)*制动前电机转速)

在制动单元工作过程中,直流母线的电压的升降取决于常数RC,R即为制动电阻的阻值,C为变频器内部电解电容的容量。这里制动单元动作电压值一般为710V。

C、然后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

在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时,制动单元的工作最大电流是选择的唯一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制动电流瞬间值=制动单元直流母线电压值/制动电阻值

D、最后计算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

由于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因此根据电阻的特性和技术指标,我们知道电阻的标称功率将小于通电时的消耗功率,一般可用下式求得:制动电阻标称功率=制动电阻降额系数X制动期间平均消耗功率X制动使用率%

制动特点能耗制动(电阻制动)的优点是构造简单,缺点是运行效率降低,特别是在频繁制动时将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且制动电阻的容量将增大。

变频器制动电阻设计计算方法

1、制动电阻器箱数粗略计算为:电动机功率(KW)/11。2(取整数上限值)。

2、制动单元功率的选择一般是变频器的功率大小的(1~2)倍;

3、制动电阻器功率大于电动机功率KW/2。(按照公式Pb=8Q*v*η)

4、制动电阻值大小选择公式700/电动机功率KW(采用多个制动单元并联运行时,每个制动单元所配置的电阻器阻值不小于700/电动机功率KW;最小电阻值要按照有关配置表查得);

5、首先依据电动机大小确定变频器的功率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