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开关大修组装后如何调整?

楼主(2016-11-23):
隔离开关大修组装后按以下方法调整:

    (1)分相调整。

    1)找正调整,使各瓷柱与水平底座垂直,接地闸刀转轴同心,螺栓紧固。

    2)左右导电杆在合闸位置时,调整交叉连杆,使中间触点在合闸时圆柱形触点与两排触指同时接触,且接触良好。

    3)检查中间触点接触对称,上下差不大于5mm,可在瓷柱根部用增减垫片的方法调整。

    4)合闸到终点,将中间间隙调到712mm(压簧式中间触点)或25mm(拉簧式中间触点),或使圆柱形触点的接触面在触指的刻度线上(必要时采用松开导电杆夹座,调整导电杆长度的方法来实现)。

    5)主刀闸分一合位置转动90°,分别在合闸终点调整定位螺栓与挡板的间隙为13mm,定位螺钉紧固。

    (2)主闸刀三相调整。

    1)连接垂直连杆和机构所在相的主动水平拉杆,调整主动拉杆,使手动操作柄的定位与主闸刀开合一致。

    2)单相手动操作,在导电杆打开角度为90°时调整好垂直拉杆拐臂的分闸后硬定位,在左右导电杆合入时调整好垂直连杆拐臂的合闸后硬定位。

    3)一相分别连上其余两相的水平拉杆,调整时可直接转动水平拉杆(两端分别有螺纹)使在三相合闸同期性:110kV不超过510mm220kV不超过1015mm。定位螺栓等紧固件均紧固。

    (3)接地闸刀调整。

    1)将接地闸刀三相间的水平连杆装好,拧紧螺钉并调操作杆、扭力弹簧及固定环,将扭力弹簧调整到接地闸刀分闸时处水平位置后紧固螺栓。

    2)调整接地闸刀静触点。在合闸时能正确插入静触点,并紧固螺栓。

    3)手动分,合操作,调整接地闸刀水平拉杆使操作手柄的硬定位与接地闸刀分合一致,调整接地闸刀分,合后的硬定位并紧固之。

    4)检查主闸刀与接地闸刀的机械连锁,保证当主闸刀合闸时接地闸刀不能合闸,接地闸刀合闸时主闸刀不能合闸。

    5)配电动操动机构的,用电动机额定电压操作35次检查闭锁。注意,断路器在合闸时主闸刀不能操作。

    6)100A电阻测试仪测量每相接触电阻,其值630A的为220μΩ,1250A的为120μΩ,2000A55μΩ;二次回路为1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