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16-11-23):
各位大神

   我WIND10的系统装RS232转USB驱动怎么失败?驱动精灵也不行

网友A:
玩工控对系统有要求,你的系统太高

网友B:
USB转232驱动?

多试几家的看看。

网友C:
可以装的。我用掉就是win10系统,很好用,你看提示失败是原因就好解决问题的。

网友D:
可以用管理员允许安装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