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线的小知识

楼主(2016-11-23):
一、火灾应急照明的配线

一般采用阻燃电线穿金属管暗敷于不燃结构内且保护层厚度≥30mm,在装饰装修工程中,当应急照明线路只能明敷于吊顶内时,应采用耐热型或耐火型电线并考虑耐火耐热配线措施。

二、消防电梯的配线

消防电梯一般由高层建筑底层的变电所敷设两路专线配电至位于顶层的电梯机房,由于线路较长且路由较复杂,消防电梯配电线路应采用耐火电缆;当有可靠性特殊要求时,两路配电专线中一路可选用矿物绝缘电缆。

三、防火卷帘门的配线

防火卷帘门电源通常引自带双电源切换的楼层配电箱,经防火卷帘门专用配电箱用放射式或环式向其控制箱供电。当防火卷帘门水平配电线路较长时,宜采用耐火电缆并在吊顶内使用耐火型电缆桥架明敷。

四、防排烟装置的配线

防排烟装置配电线路,明敷时采用耐火型交联低压电缆或矿物绝缘电缆,暗敷时可采用一般耐火电缆。防排烟装置的联动和控制线路,采用耐火电缆。防排烟装置的线路在敷设时应尽量缩短长度,避免穿越不同的防火分区。

五、消火栓泵、喷淋泵等的配线

水泵电动机配电线路常采用阻燃线穿金属管并埋设在非燃烧体结构内,或采用耐火电缆并配以耐火型电缆桥架,或选用矿物绝缘电缆。水泵房供电电源一般由高层建筑变电所直接提供;当变电所与水泵房邻近并属于同一防火分区时,采用耐火电缆或耐火母线沿防火型电缆桥架明敷;当变电所与水泵房距离较远并穿越 不同防火分区时,可采用矿物绝缘电缆。

六、引起电气设备过热的原因

1)短路:相线与零线之间或相线之间造成金属性接触即为短路。短路时温度急剧升高,引起绝缘材料燃烧而产生火灾。

2)过载:电气线路或设备所通过的电流值超过其允许的数值则为过载。过载可引起绝缘烧毁。

3)接触不良:电器连接部分常用焊接或螺栓连接,一旦松动,则连接部分接触电阻增加,接头过热,导致灾害。

4)铁芯发热:铁芯绝缘损坏因发热量增大会产生高温。

5)散热不良:电器散热措施受到破坏,会造成过热。

七、引起电气火灾爆炸的原因是什么?

电气线路、电动机、油浸电力变压器、开关设备、电灯、电热设备等由于结构、运行特点不同,火灾和爆炸的危险性和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总的看来,除设备缺陷,安装不当等原因外,在运行中,电流的热量和电流的火花或电弧是引起火灾爆炸的直接原因。

八、电气防火防爆基本措施有哪些?

根据场所特点电气防火防爆所采取的基本措施有:

1)正确选用电气设备。具有爆炸危险场所应按规范选择防爆电气设备。

2)按规范选择合理的安装位置,保持必要的安全间距是防火防爆的一项重要措施。

3)加强维护保养检修,保持电气设备正常运行:包括保持电气设备的电压、电流、温升等参数不超过允许值,保持电气设备足够的绝缘能力,保持电气连接良好等。

4)通风:在爆炸危险场所.如有良好的通风装置,能降低爆炸性混合物的浓底。技成培训值得你关注!

5)采用耐火设施对现场防火有很重要的作用。如为了提高耐火性能,木质开关箱内表面衬以白铁皮。

6)接地:爆炸危险场所的接地(或接零),较一般场所要求高。必须按规定接地。

九、什么是零序电流互感器?

探测供电线路零序电流的互感器,它的一次回路是相线(La、Lb、Lc)。即所有相线同时、同向穿过窗口。如果用于单相,效果与普通电流互感器(C.T)相同。

十、什么是剩余电流互感器?

探测供电线路剩余电流的互感器,它的一次回路是相线(La、Lb、Lc)和中性线N。即相线和中性线同时、同向穿过窗口。剩余电流互感器的主要要求是mA级的高精度、40A以上的抗过载能力。

十一、什么是接地故障电流?

由于绝缘故障或通过非预期负载而流入大地的电流。通俗习惯称为“漏电电流”。这种电流是相线对地发生电弧性短路而产生的。一般认为,在非可燃物质环境下,100mA以下尚不构成火灾危险。

十二、什么是正常泄漏电流?

在无绝缘故障的情况下,从设备的带电部件流入大地的电流。这种电流往往是由非纯阻性的阻抗引起的,是某些设备固有的工作特性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的。

十三、什么是零序电流?

交流供电线路相线(La、Lb、Lc)的电流的矢量和。当没有发生接地故障时,此矢量和的理论值等于中性线N电流的值。当发生接地故障时,零序电流为相线(La、Lb、Lc)的电流、接地故障电流和正常泄漏电流三者的矢量和;这时,它与中性线N电流是不相等的。

十四、什么是剩余电流?

交流供电线路相线(La、Lb、Lc)与中性线N的电流的矢量和。当没有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无论三相负载平衡与否,此矢量和的理论值为零(实际上还存在着线路与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当发生接地故障时,剩余电流为接地故障电流和正常泄漏电流的矢量和。

网友A:
写的非常有用,谢谢你的佳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非常有用,谢谢你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