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器有干扰,有什么工具可以查干扰源

楼主(2016-11-24):
PLC控制器有干扰,有什么工具可以查干扰源

网友A:
专用工具好像没有,,,你可以一个一个电器元件,,,看看与哪个 电器件相关。

网友B:
干扰如果那么好查到,还用防干扰措施了么。

抗干扰的最好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弄个金钟罩,把自己包裹起来。

网友C:
干扰不可怕,把干扰源找到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