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热电偶和热电阻测温原理

楼主(2016-11-24):
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基本原理就是热电效应,二次表是一个检伏计或为了提高精度时使用电子电位差计。 电阻是基于导体和半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而变化的特性而工作的,二次表是一个不平衡的电桥。 在工作当中的现场判断. 1.热电偶. 热电偶有正负极,补偿导线也有正负之分的.首先保证连接,配置确.在运行中,常见的有短路,断路,接触不良(有万用表可判断)和变质(根据表面的颜色来鉴别)。检查时,要使热电偶和二次表分开。 2.热电阻.不外乎短路,和断路.用万用表可判断。在运行中.怀疑短路,只要将电阻的一端拆下一个线头,看显示仪表,如到最大,热电阻短路。回零,导线短路。保证正常连接和配置时,表值显示低或不稳,保护管可能性进水了。显示最大,热电阻断路。显示最小,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