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控制单相交流电机和直流电磁铁,额定电流按几倍选才可靠?

楼主(2016-11-24):
固态继电器控制AC220v单相异步电机正反转,转换频繁,电机额定电流1.6A,固态继电器额定电流按几倍选择才可靠?

还有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直流24V电磁铁,电磁铁额定电流3A,固态选多大电流的?

据说直流线圈的启动电流倍数比交流更大

SSR的浪涌电流值不能选择负载起动电流的依据。SSR的浪涌电流值是以晶闸管浪涌电流为标准的仅10或20ms,而负载启动过程要长很多。

网友A:
5A以上就够了,最好加个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以上就够了,最好加个散热器

交流电机启动电流一般4-7倍吧,还要留余量,5A怎么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