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6-11-24):
各位师傅,小弟请教个问题,我想把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降到每分种5到10转,用变频器能做到吗,或者用什么办法能做到,设备是绞伴用的,功率不大,大概在100到200W的样子,请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当然能做到了,还省电。

网友B:
最好是减速机

变频器超低速容易烧电机,而且主频低于50HZ后扭矩会随着变小,10转每分钟时,基本没有扭矩。

网友C:
三相异步电机这么低的转速,怕不行哦。

电机转速:n=60f/p n:电机转速,转/分钟 f:电源频率,在我国为50Hz p:电机磁极对数,两极为一对、四极为两对如此类推 2极电机转速为:3000转/分钟(标称值,下同) 4极电机转速为:1500转/分钟 6极电机转速为:1000转/分钟 8极电机转速为:750转/分钟 又由于常用电机多数为异步电机,其转速相对于磁场磁极变化略有滞后,故异步电动机实际转速略低于磁场同步转速,2极一般为2960转/分钟、四极一般为1450转/分钟、六极一般为960转/分钟、八极一般为740转/分钟。   转速,通常根据载荷需要而选取。同样功率,尽管转速不同,所传递的能量是一样的;但有一点:同样功率不同转速的电机,通常情况下,转速高的体积相对小一些。

  以前搞过三相永磁同步电机,那个低速还很稳定,一分钟一转都可以,而且转矩还大,转动也很还平滑。

网友D:
这么低的转速,什么极数的电机也都是1Hz以下了。变频器能调这样的低转速,可是没实际意义,因为变频器开环调速在低速时,特性很软,速度不均匀,会出现抖动。虽然50Hz以下是恒转矩特性,可是10Hz以下特性太软,没法带负载。

网友E:
加个减速箱,转速基本不变的,就买的时候把比例看下,转速还要调整的,就加个变频器

网友F:
变频器能做到变频器额定转速与频率成正比关系能算出你需要的转速频率!

网友G:
增加一台1:150的减速箱就可以了,每分钟1440转,经过减速机变为9.6转了

网友G:
增加一台1:100的也是可以的,每分钟1440转变速后变为14.4转,在通过变频器降频率,20-3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H:
还是通过增加减速箱来实现吧,单纯用变频器是不行的。

网友I:
搅拌还是减速机吧,而且功率可以选更小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搅拌还是减速机吧,而且功率可以选更小的

网友K:
恩恩恩恩嫩恩恩,变频器加变速箱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L:
手提小电钻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异步电机这么低的转速,怕不行哦。电机转速:n=60...

你好,你说的是不是永磁伺服电机。

网友M:
频率降低后,扭矩会下降,需要考虑。

网友N:
电机加个大一点的减速机。

网友:
加减速器,,,

网友O:
电动机调速方法很多,关注一下

网友P:
假设是4极异步电机,10rpm时的频率约为:10rpm/1400rpm*50Hz=0.36Hz。

0.36Hz下即使闭环矢量也要考验变频器的算法,开环就直接不用看了。

网友Q:
变频器可以做到,但是电机经不住折腾

网友R:
用变频器不行,这么低的转速没法带负载的,还是用减速机可靠,如果加减速机转速还是高的话在考虑加变频器配合减速机

网友S:
加配减速箱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R:
用变频器不行,这么低的转速没法带负载的,还是用减速机可...

网友U:
没法带负载,还是加装减速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U:
没法带负载,还是加装减速机

网友V:
还是加装减速机是靠谱的解决方案

网友W:
这个建议用变频器加减速机联合控制,

网友X:
建议加减速箱 功率不变   扭矩还会变大

网友Y:
建议增加一台减速箱,电机功率低,减速箱的成本也不高。

网友Z(2017-01-01):
用变频器可以做到,设置成恒转矩输出就行,可以保证输出扭矩不变,不过这么小的功率,转速这么低还是用减速箱比较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