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rvi指令怎么使用?

楼主(2016-11-24):
为什么到了s23电机就不动了?我的程序在下载那里,大神们帮忙

网友A:
s20,s21,s22都工作完了,到了s23就不行了为什么

网友B:
程序有进行程序检查?M11存在双线圈输出

网友C:
1,你的程序运行正常呀,S23 有输出呀,只是 下一行的 D7 与 K10000 的比较没有输出呀

2,回 3 楼,步进程序中 M11 是可以 双线圈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的程序运行正常呀,S23 有输出呀,只是 下一行...

那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啊,求指导,我也想知道

网友E(2017-10-24):
你用完S23后,要用一个M8029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去断开DRVI指令,因为DRVI这些指令如果只用S来断开有时会不断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看我的图像我这样用一个M152去断开,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E:
我这个是5U的,所以是SM8029,如果是3U,就是M8029

引用 网友E:
你用完S23后,要用一个M8029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去...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希望大家都买的起房!!!!!!!!!!!!!!

网友G:
谢谢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