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急停信号处理

楼主(2016-11-24):
请教安川机器人DX100如何通过示教器急停,控制外部设备急停,在哪里设定

网友A:
找说明书看看,应该有介绍

网友B:
在I/O板的CN插口308或307上面会有.看一下CN308或CN307接线电路图,就知道了.它上面会有如何教你接外部设备急停的电路图.照它上面接就好.

网友C(2023-11-08):
在柜内MTX板上面有53到60,有说明书可以接的